asus p4se 3VSB只有1.4V

楼主(2010-10-28):
5VSB经AMS1085输出只有1.4V

网友:
3VSB对地420

网友:
1117换了不

网友:
检查5VSB转换3.3VSB1085的调整电阻,电容

网友:
如果与之想连的没有短路的元件,应该是元件老化或调解电阻的问题。。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找与3VSB相连的元件。

网友:
是连接到南桥的吧。有可能是后级短路拉低了电压。。我遇到过是桥坏了。换了桥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