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rd2-vm不显示

楼主(2010-10-28):
    一块P5RD2-VM的主板,客户拿来说可跑码不显示,
上电果然有跑码,D3--D4-DA--FF--02--01--AD 就停住了,不显示。
测量各部供电都正常,复位和时钟届有,BIOS刷过了还是没用,
桥我也压了,也是一样
咋做啊,大哥们,、

还有一块是磐英的,6E910GL-ML的主板,也是各个地方测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点RTS时,检测卡的RTS灯会闪,
  BIOS刷了,IO换了就是没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档在AD上,应该还是在内存没过完,正准备向显卡上跑吧,CPU是不是好的,内存是不是好的。内存的AD阻值打了吗。。。

网友:
第一块可能 北桥空焊
第二块拆网卡 再压槔压座

网友:
第一块我还没看,第二片我今天烤桥又烤座了,还是不行,明天把网卡干掉再看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第一块好了是烤桥,磐英的还是不行,网卡也拆了,声卡,控口芯片都拆了,不行就是不行了55555555555555

网友:
磐英上的什么CPU 啊?碰到过同行业遇到一样的毛病 结果板子不支持他的那个CPU

网友:
我上,P43.02的,还有一个C2.6的,都不行,客户拿走了,都没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