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个最近常常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28):
一个最近常常遇到的问题求助!

金士顿双面DDR800 2G 窄条内存

故障现象:RST扫描时出现一列数据位报错。
操作过程:加焊IC,无效;
                    更换背面正常的IC到正面第一个位置,无效;
                    更换排阻,无效。

不知道兄弟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懂PCB维修不?会飞线不?搞不定的话换下板,我认为目前你能力不够处理这些故障,既然你颗粒也换电阻也换了还不好,只有换PCB,你肯定不会修板。

网友:
估计是电路板漏电了。。

网友:
我一般IC正反都换了没好就换PCB了

网友:
不懂这个耶

网友:
正反面的IC都换掉还不行就不修了,换板

网友:
换PCB吧,看来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
换板是个大工程哦,拆16个颗粒,16个颗粒种脚,再装16个颗粒,。。。。静下心来多观察下PCB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把相应位置的ic取下,看pcb有没有掉点,如果掉点从别的空脚位置取点再飞线补点!如果看不出掉点,找颗粒脚位图对应pcb脚位图跑线,有断路的飞线解决!

网友(点评):
y 有进步,不错,看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