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挂现象!求师傅们给个思路!

楼主(2010-10-28):
客户说显示器晚上用着是好的,早上开就用不了了 ,插电源不通电,拆开量电压多有,后面量开关没反应是坏的,换开关可以开机通电了,但是插上屏线是黑屏的,屏幕是一闪闪指示灯不亮看上去不通电,不插却可以通电,换新的屏线还是不行,后来用吹风机吹了主控芯片mcu可以开机有无信号试机也可以了,后来装上在试机不反应黑屏,而且不通电,电压5v、12v是多有的 。求高手们给个思路!(换通用的点屏的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还用思路?驱动板问题呗.加焊一下MCU看看.!~

网友:
主控芯片空焊加焊一下。都是机器内温度过高造成的,加焊后最好加一个散热片在主控上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到屏的5V有短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板这一块过压保护会引起这种现象,检查高压部分的开关管及IC是否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凌寒师傅你好!要说温度过高可是没开多久的,我测试就进系统了吧,在装上机子开机就不显示了,不过我是用吹风机吹了下就显示了的。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提醒啊    这个我怎么没想到了     只想到可能是程序可能出了问题    哎  是不是我太笨了咯     哪里烧了判断应该没有的

网友:
托了mcu还是不行 咯    不通电      我试了不插屏线可以通电的白屏        (通电亮一下就不通电了      开不机   昨天是吹了一下就好了 )   是不是资料丢失了呢        高手们指点下咯

网友:
驱动板问题呗.加焊一下MCU看看,还不行就拆下来谢程序。最坏的就是换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