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M主板诊断卡复位灯时钟长亮的维修??

楼主(2010-10-28):
技嘉8VM800M主板诊断卡复位灯时钟长亮的,是哪里出问题呢?可以正常开机,风扇转,但是U不工作,两个灯长亮,点开机按键可以正常开关是哪里的问题呢??是桥坏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太模糊了,各个电压正常吗,复位灯长亮,就先把复位修出来再说。。。。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是没多少人能回答上来的,基本的各主要电压都没有写出来,
时钟灯常亮表是时钟正常,复位灯长亮.表示复位不正常.先检测复位电路呀.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复位灯长亮的,跑ON.......CPU不工作,是ATX电源的5V侍机电压没有输出.换了一个电源后正常亮机

网友:
复位有3.3V的电压但是点不复位呀

网友:
现在 U是不工作的

网友:
这块板现在是都不工作呀???诊断卡两个灯长亮别的电压正常

网友:
不复位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哪应该与哪有关呢??有3。3V的电压呀

网友:
做桥的话我可没有哪工具呀

网友:
你说的复位有3.3V电压是指复位针上还是PCI插槽上面?点复位针没复位都是按没复位来修。先查全板的供电时钟呀,复位针到桥或者门电路的线路有没断线等。

网友:
你说的复位有3.3V电压是指复位针上还是PCI插槽上面?点复位针没复位都是按没复位来修。先查全板的供电时钟呀 ...
引用 网友B:

是啊,点复位针没复位,肯定是按复位问题来修的。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指的是复位针,现在跑线路是过一个门电路74HC14是不是这个坏了呢???这个怎么判断呀??

网友:
还有一个我是不明白是不是先复位,再时钟呀,时钟灯长亮是什么回事呀???复位是复位针经过一个门电路74HC14,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坏的多呢??我测了线到门电路是没有断的,哪怎么判断门电路的好坏呢???74HC14这个怎么判断呢??是不是换呀还有如果门电路好的话是不是关系到桥了呢

网友:
主板的启动流程是开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是先时钟后复位的,如果时钟不OK的话,复位肯定不行。至于复位针跑到74HC14门电路,可以试着换一个,或者看一下这个门电路的资料,再继续跑跑。74HC14是一个反相器,非门电路的。一脚高电平进,相邻一脚低电平出的,你看一下主板上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先把CPU供电,总线供电数据先发上来。没有数据,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现在是U没有供电呀,我是新手我不懂,我测了一下场管都没有坏的,风扇能够正常转,是不是不复位呀,只一个74HC14门电路这个复位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我测了一下74HC14的三脚是连一个电阻进南桥,哪从南桥出来应该还经过一个门电路呀,但是找不到??这个复位电路是怎么走的???

网友:
我点复位键时5脚干吗都没有跳变是不是74HC14坏了,我是新手不懂得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
现在U场管G极都没有电压是不是U的电压不出才导致主板跟时钟没有复位呢???我是新手问一下是不是电压全出来了,信号好发出才是复位呢?请高手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
检修有检修之流程,供电,时钟,复位检修方式走,不要复位灯常亮就急着跑复位这一块,目前你U没电压就先修出来

网友:
谢谢你了,我就是新手了,意思是说要CPU有主供电才可以得复位的对吗??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风扇是哪里控制的呢???风扇正常转是不是代表电压已出来了呢??我以前修过这样一块板是CPU的控制芯片坏了,结果风扇不转,换了这个就好了,如果CPU芯片坏了是不是与风扇开启没关呢??

网友:
你先把U的供电修出来 有时间 U不工作 是没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