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W300A X700独显换主板显卡,重启关机要开两三次才亮!

楼主(2010-10-28):
一台神州的,显卡接口处进了一点水,独立显卡板的,显卡VIN供电脚和主板接口线路板内部短路,一通电5A,
板上慢慢冒烟,再通电冒火光,一个小星点

没办法取下接口,再通电,还冒火光,刮开电路第一层,发现下面烧黑了
给他刮一个洞穿到对面
四层都穿了,再通电,5A,起火了,整个烧起,让它烧嘿嘿,电流下来了,一个大洞,再上电,跑码了,不短了,短路烧穿了,刚好这块是VIN 和地线,把这个地方用刀刮空,
再、测待机正常3V 5V也有了,上CPU 内存,测试卡
可惜显卡板也烧一个洞,主板上显卡,卡接口,有三根焊盘没有了,发现后面有电容,可以飞线,明天买回独立显卡板,换上新显卡MAMX接口,飞线希望能亮机独显,板和主板都烧一个洞,三个数据线焊盘也掉了开始是VIN短路,到独立显卡板上的,
把它刮穿,烧光了,就不短了,VIN待机也正常了,
现在是三根数据线,要飞到独立显卡板上,
买了个独立显卡板G6600,原来是ATI X700 120 元Mxm接口230针的,12块
现在跑01 C1 C3 D4 38
VIA心片组的KT890 VT8237R南桥,PCI——E接口的Mxm接口独显小板x700,神州的W300A 笔记本,换板要1100啊,
希望能成功啊
那个显卡插曹太难取了,用BGA还取不下来,有内存插曹那么长,最后用风枪,大嘴,搞得四分五列,所以三个焊盘搞掉了,可惜啊,开始温度不够,后面加足火力,一口气取下,!!!
Ok 今天是上,显卡板到了,播曹也到了,先焊上插曹,还真不好焊,连脚,搞了一个上午焊好了,,先通电一试,晕哦,火光直烧,又烧起来了,拿刀来做手术,把坑挖大点,好了,不短了,发现不触发了,EC发烫,+3ALWAY,短路了,难道刚才起火烧到内部线路了,换了个EC可以触发了,上上G6600 原先是X700 ATI的,主板MXM接口,上有三个数据线掉焊盘了,飞线到显卡上,通电,测试,白屏,键盘有反应,可以开大小写,可以重启,就是没字,没画面,白屏,一开同屏就亮了,唉,测试卡吗,D4 38 78 95 10都跑完了,晕,还不显啊,又发现一个问题,3.3V电压偏高啊,待机是3.3,一触发后变为3..6V,是不是因为电压高显卡没工作呢?各位老大,求救啊,弄了两天了,!是不是因为X700 和G6600定义不一样,但都是230针MXM接口啊,我看了,两片板供电,控制信号差不多啊!各位老大,求救啊!

一波三拆,修不好了,终于换板了,此板非常难找,在淘宝终于搞到一块,主板和独立显卡板,240大洋,此机还是有毛病的,开始是装系统可以装完,加载显卡驱动就显屏,明明显卡有问题,X700,先不管,上上G6200O显卡板,OK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用,通知客户来取机,试了一下,晕,重启开不了机了,开机有加电,无显,键盘有反应,刚换的主板啊,我晕啊,显卡板也换成6200的了,NV的,强行关机,再开,又可以了,我用ATI X700进入,VGA模式,重启同样,也是开机不显,内存换了,也一样,把G6200又装回去,发现如果开机不显,再把机子强行按开关关掉,再开,就又可以,重启也一样,灰屏,键盘也无反应,有时键键盘CTRL  ALT DEL可以重启,有时不行,不行时要强行按开关关掉,再开就可以了,每次要开两三次才能显示,什么问题啊,进入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用了七八个小时,没问题,现在是重启,或关机,再开如果不显,强行关掉,要再关,再开两三次才能亮机。什么原因啊!帮帮小弟啊,修好900大洋啊,原来报1100的!此板淘宝就一块啊!

网友:
亏大了!这回

网友:
一个是X700,一个是G6600,能通用?从来没试过。

网友:
高手过来支招啊,帮帮小弟

网友:
王。你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