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装的是VISITA系统

楼主(2010-10-28):
一DELL笔记本原先装的是VISITA系统,后来装了个XP的能装完但不能引导,又装了WIN7的还是一样,如何解决

网友:
重写引导区记录

网友:
在bios把sata关了 试试

网友:
一是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SATA换成IDE,二是硬盘重新分区后安装个安装板系统。

网友:
BIOS里看看有没有硬盘的模式设置

网友:
刷BIOS升级下试试??

网友:
有硬盘软件,如PM等,重写硬盘的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吧

网友:
装的系统盘要带SATA驱动

网友:
两个办法:一是用安装版,二是改一下引导顺序,把HDD放到第一引导项

网友:
检查分区信息

网友:
多谢各位提醒,后降低BIOS版本OK

网友:
安装版安装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用GHOST版本,在做系统进去的时候,还要用DISKGEN修改一下C盘为活动主分区一下,保存退出重启就可以正常安装啦!!!SONY笔记本WIN7机器都是这样子安装.

网友:
DELL本 改为XP后,显卡驱动不好找,

网友:
是硬盘的引导记录丢失了把。 用 DG    重写一下嘛

网友:
DOS下执行 fdaisk /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