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短路 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0-10-28):
请问下大家红5V 短路 应该要查哪些元器件。。5V都给哪些元器件相连了。哪些是易坏的。。最近老是碰见5V对地短路的。。。在此谢过;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因为俺也想知道!

网友:
红5V连接:1、COM串口IC(如75232/75185第20脚);2、可能连一些MOS管给内存或北桥供电;3、I/O。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视具体板而言。

网友:
北桥  I/O  网卡  声卡   电源IC  COM口

网友:
4楼说的对.先查网卡,声卡。最后查桥

网友:
谢谢大家哈。。。希望能有说点具体的维修检测??

网友:
今天修了块G31的5V短路是北桥坏了

网友:
5V短了先看看USB双供电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不出哪里短啊,就用稳压电源来测啊,发现北桥很烫嘛,就不修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就那些元件吗?5V跟桥没关系吧,看看那些转换电压的MOS管吧

网友:
看看那些转换电压的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