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土通FMV-610NU2高压板无开关信号供电

楼主(2010-10-28):
富土通FMV-610NU2高压板无开关信号供电!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可不可以直接拉一个屏供电3。3V过去呢??这样对屏有什么危害吗?还有就是高压条上的主供电线19V找到了 地线找到了!还有两条空线不懂识别那个是开关信号线了!两条线都没电压!跑线两条线都是连接到一CG47323IC上。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或传一个CG47323IC的FPD图纸谢谢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飞线,控制信号接到屏供电保险上,主供电为主板公共点电压,亮度控制可以不接 。

网友:
谢谢偻上这位兄弟!但我现在还有个总是就是有两条线!我分不出那条是开关线那条是亮度控制线!我怕接错了!!能指点下怎样识别吗?

网友:
供电线和地线首先接对了就行
至于信号和亮度你可以依次去试接,接到好为止
不会烧的。
一般信号开关线电压为3.3V,亮度2.5V左右

网友:
可以直接从屏上飞的。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明天我试一下!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