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28):
今天从收费件的手中,找了5kuan块显卡都没修过的。7300gt2个。X5501个。。95502个,其中1个95是花屏,满屏坚道,应该是显存坏掉了吧,剩下的4个全bu不亮供电都有,也都加焊了,还是不行,高手说说修显卡的具体过程。。。谢了

网友:
汗。。先看卡有没掉件特别是电阻之类的,还要注意PCI-E那边的32刻电容不能掉。在看供电,最后如果花屏的话用软件测啦。7300GPU容易坏,9550BIOS也容易坏的,注意下

网友:
其实显卡 维修很简单,  供电  时钟  晶振  行场信号  3G色  烤桥  不行扔

网友:
那显卡BIOS坏了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坏了,一般会档26或过去不亮。我用编程器刷的哦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BIOS是官网下还是平时自己收集的?

网友:
BIOS需要平时多收集。修显卡建议楼主在显卡版块看看帖子

网友:
想修显卡BIOS需要大量收集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