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8):
此机器开机电流到0.9几时坚两秒就掉至0.4几,上诊断卡跑28,把内存拔掉诊断卡跑A0,测主板各电压均正常(MAX1645处没电压,此芯片应该是充电芯片吧),内存、CPU换过,CPU管理芯片也加焊、更换过,故障依旧 ,现在怀疑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因为不敢确定,所以来此征求一下大家的意思,希望各位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槽子加焊一下。照你说的这情况应该是已经读到内存,但建立映射的时候出错了,换过内存了就只有加焊北桥了。有时候南桥也有可能出现这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读完内存,下步准备读取内存。如是独显量显卡供电

网友:
供电全部都有了,现在这问题是北桥还是显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显卡的话。一般显卡问题多

网友:
不好意思,上次发贴时没注意,这板是集成显卡的,现在北桥、南桥都做过了,故障还是依旧,请帮忙分析一下还会是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检查北桥跟内存,内存插槽

网友:
什么叫集显和独显,戴尔D505的板子有没见过啊,我可从来没见过独显的,855GM或855GML的北桥,跑28就是内存问题了,换内存,焊内存槽,不行就搞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