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MS 7024

楼主(2010-10-28):
手头一台IBM小主机,主板点不亮两位诊断卡停在38,求助,本人极菜又想多学点,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
38之前有什么码出现吗?38看不出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38之前就胡乱闪了几下,看不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很难说了,你就暂把它当作00,按照CPU不工作的故障去检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CPU 温度应该正常的

网友:
还是要看38前面跑什么码,就算胡乱跑要也有码的吧,不行就当乱码行,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换一块一样的旧板BIOS,结果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换一块一样的旧板BIOS,结果一样

    前面跑码跑的很快,确实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它当作内存故障,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时钟等。
  不行的话,把它当作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情况下,CPU不工作处理。
1、BIOS芯片,看22脚有没有偏选信号CE#/CS#,用示波器测一下,点一下复位排针,看有没有跳变。没有的情况下试刷BIOS
2、I/O芯片损坏,换一下试试
3、南桥芯片损坏

网友:
品牌机的班子哪有复位按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