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s 不开机

楼主(2010-10-29):
待机 0.10a 偏大
拆机 +3val 短路 ec芯片KBC1091 造成 换EC
触发  触发电流到0.7a 停住 不跳变
测得北桥表面电容全部短路 拆北桥  换北桥
触发 触发到0.7a 掉电 自动重启 反复
量SLP3# 始终高电平 拔南桥 换南桥
开机 出HP LOGO画面 了
明天还要装机全测 换的太多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好呀

网友:
差不多就像换了块板了~~

网友:
不触发和坏北桥,你是不是先做坏了北桥啊,要不给人搞过一手了

网友:
楼主够牛的呀,像这样的机器要是我的话肯定放弃呀,看样子以后还要多像楼主学习哦!117887533,专业电脑维修论坛,真诚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3M短路致SB/NB/IO都烧掉,不合算了

网友:
难到这是传说中三把刀 换IO 换南桥 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