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主板L-NC51E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0-10-29):
有一联想主板L-NC51E主板,接电源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不启动,拨电源线,再插上,正常开机,再关机、开机,不启动,再拨电源线,插上,又正常能启动......,测试多次,依旧,请高手解答,(注:用65W小电源,按开关,亮一下,就灭掉,再按开关,又亮一下,灭掉,再试仍然如此......)

网友:
先测测电源的供电时多少,或者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这样,说明主板短路了,就要检查主板各供电情况...!

网友:
先看电池是否有电压 清BIOS 换IO 南桥

网友:
看下cup供电,在bios刷下,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
如果是主板问题,那就在不加电时测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