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开机问题

楼主(2010-10-29):
笔记本
开机两秒掉电,上面三个指示灯量一下,就灭了,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吗,求助各位前辈!!!!
笔记本

网友:
DELL机器,硬件检测不过就会断电,检查一下内存等配件

网友:
那要看电流跑到哪里掉电,一般来说供电芯片和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楼主应该把故障现象描述的现祥细一点,要不然我们也不好分析呀

网友:
DELL硬盘不过都会掉电的,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先

网友:
重点查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