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再励 Thermaltake(Tt)XP355 负载弱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如题 Thermaltake(Tt)XP355 负载弱的问题 此电源待机的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后,风扇运转正常,各路电压也正常,上机测试,在有些机器上,接好后按下电源开关不通电,拆开后,各处电容都很正常,肖特基也焊下来测了,正常,看似没问题的电源,为啥有些机器上就不能开机呢。应该从何处入手?
电源

网友:
你不接12V 4针的插座在那些不能开机的电脑上能通电不?

网友:
不接4针能通电是主板的原因吧??和电源也有关?这个还真没试。不管怎么样,谢谢你的关注。明天试下去~~~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会不能开机,换个电源试一下,就知道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主板没问题时。再查电源,查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故障已查出,是因为以前别人维修的时候更换的肖特基二极管不合适引起的,拿到电源时,螺丝上有易碎标,以为是没修过的,电源里也比较脏,所以没去看各个管子,最后找到原因,换上一个20C20C就好了,在双核独显的机器玩游戏两小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