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片P5KPL-AM SE 显示D0,不跑码

楼主(2010-10-29):
ASUS P5KPL-AM SE 触发后显示D0,没跑码,测试各电压基本正常,查论坛说这块主板的时钟IC容易坏,测试时钟晶振有正常频率14.31M,不知损坏是否会有这个频率,手上无此型号IC,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
你测量下14.318MHZ两引脚是否有压差。(就是两脚不能同等于一个电压), 跑D0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用收按住北桥在开机试试吧!~!!

网友:
压北桥 刷BIOS

网友:
换一下CPU 压北桥 刷BIOS

网友:
1.CPU供電有異常嗎
2.请问CPU复位与PG供电正常吗

网友:
CPU座或者是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BIOS刷过,连结几片同型号都是此现象,难道是通病?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那就桥,BIOS,IO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