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HP V3000 Intel965集显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0-10-29):
HP  V3000 Intel965集显进水机修复
此机芯片配置:Intel 965 集成显卡:TPS51120(U37)  MAX8743(U22)  MAX8736(U13)  MAX8725(U15)   LE82GM965(U16)(在板子上测,此桥背上的电容最低为10欧)  NH82801HBM(U25)  ene-KB3910SF(U35)  BIOS(U54)  SC411(U7)   板号Discrete  UMA
CPU:T2300  1.46/1M/533
此机进水部位在TPS51120、MAX8743及其附近,还有IO KB3910SF及其周围,而且进水部位明显腐蚀严重且已长毛。TPS51120已经明显烧爆,更换一个新的,又将其他进水部位擦干净,又用热风枪加热一遍,腐蚀严重的针脚又用烙铁加锡加焊一遍,又把KB3910SF取下,把焊盘用锡拖干净,重新焊回去,又测了一下其他地方和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的,上电待机电流001,随后自动触发到0.22A停止不动,测了一下只有系统供电3.3V和5V出来,其余电压都没有出来。如下图1、2、3:

首先分析问题还是应该在MAX8743附近,由图纸可知MAX8743负责输出1.8V和1.5V,上电测MAX8743各针脚的电压:22脚(VIN)有5V,11脚和12脚(EN或ON)都有3.3V, 实测1.8V和1.5V都没有输出,于是更换一个MAX8743,再上电,电流到0.30A停止不动,测1.8V输出正常,1.5V则偏低为0.86V, 而且其对应的上管发烫。
为什么1.8V输出正常,1.5V变成0.86V, 且对应的上管发烫?检修思路如下:
1、1.5V的后级有短路的:将1.5V电感取下,在它的后级加1V电压烧,结果没有发现短路点。
2、MAX8743还是坏的:又换了一个,结果一样。
3、上下管坏了:又将上下管全部更换,故障依旧。
4、上管D极的滤波电容有击穿短路的:又全部更换,故障依旧。
5、MAX8743的工作条件还没有完全满足,也就是说MAX8743周围的小元件还有问题:于是测了一下1.8V的升压电容C210的2端有1.8V,1端有6.7V,升压二极管的3端有5V,1端和2端都有4.6V电压,正常;又测了一下1.5V的升压电容C196的2端有0.86V,1端有1.76V(不正常,正常应为6.2V左右),看来问题找到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C196的1端和升压二极管的2端没有响,OK,断线了,如图4、5:

飞好线,上电电流有规律的跳动,亮机了。怕点不住,有重新把进水部位和腐蚀的地方处理了一下,加电亮机。烤机一天没有问题。
6、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待查。

以下附上此机图纸供同行们参考,并欢迎提出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
升压方面的问题也还是满多的

网友:
总结的挺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让我学习了,对我们这些菜鸟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适合我们的口味

网友:
看完了这个帖子,深有体会,细心细心,再细心,修主板的永恒定律

网友:
修好好几天了,总算今天有时间才整理出来,发给大家,一会再发2个。

网友:
1.8V的升压电容C210的1端6.7V,升压二极管1端4.6V电压,他们不是应该相等吗,为什么不一样了,本人刚开始学。谢谢指导

网友:
修过V3000的机子,主要是显示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电容是升压电容,电容负端也有电压,跟正端电压叠加起来,形成一个高电压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个1420进水的
五伏出来了三伏没有
七天芯片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我一直想成为这要的高手,理论,实践都是一流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遇到过好多这种的故障都没解决》

网友:
楼主修机器的思路相当清晰 升压问题也是PWM电路经常要遇到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牛   但我看的懂  哈哈   多研究研究电路就懂啦  谢谢分享

网友: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第一点:既然有电压,只不过是电压偏低,那么用1V电压烧是不是有这一步的必要?如果阻值正常,不知道这步是不是可以去掉。
连带关系的还有第四点,电容击穿是不是会在阻值上有很大的差异,是不是可以不用全部更换,而是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这只是个人看法,不懂行不行。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谢谢你替我回答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烧了,但没有烧出来;如果电容完全击穿可以测出来,如果是软击穿,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但我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冒昧问句,断线是在BST2前面还是后面啊?
如果是断在BST2前面的话,电压应该一点也没有吧?

网友:
1.8V的升压电容C210的1端6.7V,升压二极管1端4.6V电压,他们不是应该相等吗,为什么不一样了,本人刚开始学。谢谢指导.
因为这个电容是升压电容,电容负端也有电压,跟正端电压叠加起来,形成一个高电压
能解释的详细一点吗?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希望能有朋友给我加点威望和精华,本人就更感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能这样用心的修板子实在不容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到的话,就换一个系统供电芯片看看,还不行的话就得对照图纸测一下他的周围有没有性能不良的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机子就是显卡爱出问题,其他的原件还真没有坏过,当然进水的除外了。

网友:
如果我修我就会先量一下,,BST,或,BOOT脚位,有没电压先。。

网友: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boot脚没有5V过来,造成电压不能举上去,内部驱动电压不够芯片超负荷了就会发烫

网友:
重要的是思路,楼主好强

网友:
太好了顶楼主,分享当中。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升压电容的原理我都还不懂呢。。郁闷啊!

网友:
楼主历害啊,也感谢你的图,正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