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t,识别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0-10-29):
今天接到客服一华硕笔记本Z99t,客户说笔记本无线网卡无法使用,他从装了系统后可以用几分钟,就无法用了,在网上邻居属性里面也找不到无线网卡的图标。我也重装系统,才开始我看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无线网卡有和叹号,就到官方下载了无线网卡驱动,装好后无线网卡消失了,再装驱动就提示找不到硬件设备,重启后也找不到了,我换了几张好的无线网卡试了的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网卡跟南桥之前的通信有问题吧。要么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排除无线网卡和软件故障外那只有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查一下。

网友:
还是要找下电路图,打下PCI--E的总线,阻值啊,不要轻易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