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无CPU供电

楼主(2010-10-29):
       昨天接到一块N61G   754的主板,    无短路, 待机电压正常,没有复位,测CPU供电和桥供电都没有,  而且上电后4S不可以关机,    4S不可以关机,首先想到是IO或者南桥问题,  后来换了南桥,换了IO都不可以,故障依旧,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还是这样,     哪位高手指点下思路,

     或者有此主板电路图的贴一下。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才是CPU供电

网友:
应先把供电修出来,别急着换BGA

网友:
应该先修供电,先查芯片的定义,是不是有电压没发出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   内存 桥供电都有点, 没有总线供电,  CPU供电也没出来。  现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下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鹏哥  现在的问题是桥和IO都换了 还是没有供电出来

网友:
此板的通病,rt9202损坏,北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RT9202也换过咯。    还就差北桥没做了,   晕,  大东西都动过了

网友:
9202也碰见坏过,北桥也碰见坏过。

网友:
不是坏,是虚焊。9202是坏,用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没有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rt9202的1.2V出来了没有,电感上测

网友:
先修供电,我也接到技嘉N64的板子没CPU电压,压北桥CPU上电了,像北桥问题影响CPU没供电的很多

网友:
你南桥到北桥的线查了没有,好多是北桥空焊的,你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没有 图纸吗   我也要 啊 !!

网友:
供電最好修,一般VTT先有,然後有VCORE ,找一下各個控制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工作的先前條件吧,然後一步去向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