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路维修中,是不是只有线性和PWM两种电路形式?

楼主(2010-10-29):
电脑电路维修中,是不是只有线性和PWM两种电路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的电路吗?费老大劲总算搞懂这两种电路原理了,不会还有其他形式的电路吧,最好没有!
大虾帮帮忙哦

网友(点评):
是的,主板电路中基本是这两种了

网友:
电脑常用就是这两种了

网友:
维修电脑,能懂这2种就行

网友:
常见的四种,1、运放+MOS,2、IC,3、PWM、4、线性降压象1117之类的

网友:
常见的还有一些三极管组成的开关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