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数字口能亮虚拟口不能亮?+

楼主(2010-10-29):
今接到十几块杂牌显卡都是数字口能亮虚拟口不能亮,这是那的问题啊?以前也遇到过,让客户买个转接口就行了。这次太多了总不能一个显卡配一个转接口吧!高手指教下吧,先谢了!!

网友:
基本上不用修了,从DVI口飞     R G B 行 场   5根过VGA口就好了   详细到网上上查接口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