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下方有一条0.7厘米的红色宽带

楼主(2010-10-29):
我是个新手!手上一台CQ40本本,开机后屏下方有一条横向到底约0.7厘米的红色宽带,而且上下很抖,外接显示正常,是否可以判断是屏问题呢,还是屏线问题,望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撒

网友:
屏幕的可能性大

网友:
要一一排除的。这故障我也见过,但没修。

网友:
闪屏门的先兆,这种故障会越来越严重,你先检测一下,屏是不是LP141WX3的屏,如果是换屏。

网友:
菲克斯版主说的很对啊 LP141WX3的屏罪魁祸首啊

网友:
谢谢以上的指教,正是楼上所说的型号,LP141WX3

网友:
又一个受害者!现在拿屏,遇到是这个型号的就不拿货了。不好保修。

网友:
换屏幕,坏的屏幕能换就换,不能换就拆灯管卖垃圾

网友:
不用多想,直接跟客户说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是不是那种通病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