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29):
今天有时间发几个贴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桥的一圈都有封胶如何去掉
有的桥和显卡的一圈都有封胶(不是四个角有,而是一圈都有),如HP DV6000的南桥和TCL  T51的显卡,用风枪怎么也去不干净,给加焊和取桥带来很大麻烦,而且温度也不好掌握,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不吝赐教,谢谢各位。

2:显卡代换问题
请问NV的显卡:G86-630-A2和G86-603-A2和G86-331-A2能互相代换码?如果只有G86相同,后面的数字和字母都不同还可以代换码?

3: 板层表面的线断了,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是中间层的线断了,如何识别,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指教,谢谢。

希望大家回答时也要按问题的顺序回答,否则我会弄不清你回答的是哪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630 603互相能 和331不能

网友:
先烤箱里面烤下  考个2小时左右  然后用风筒把温度开到200度左右 慢慢吹 边吹边用构型针慢慢挑    很麻烦的   一定要注意不要把里面的锡珠挑出来了 要轻

网友:
你说的显卡芯片不能代换

网友:
挣点真麻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呀,朋友。

网友:
回 曾重   谢谢帮助和提醒。

网友:
你说的显卡是不能代换的。还有就是你说的胶就是直接做就可以了温度高点就可以

网友:
第一个恐怕拿风枪是最好的 细心点吧。
中间断线 用万用表打打值看吧 真确定了 干脆就废了那线 飞跟还简单

网友:
线如果断了,就有表打阻值呗?找到后飞线就OK啦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中间线断的只要有图纸还是可以找到的 打阻值不通飞线上去,要是没图纸就麻烦了,飞那里也不知道!

网友:
去胶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 胶比较顽固的我都用镊子慢慢撬起风险很大的容易掉点没把握可不要尝试

网友:
我觉得这种胶不要取为好,上次记得取胶时挑断板层里的线了,很麻烦的,有时胶取不干将还搞的芯片里也有,弄不出来了。直接BGA到快跳档位时暂停,风筒稍抬,吸笔吸住晶体,然后用刀尖一手撬就OK,取的还挺光滑的。胶全在芯片的边上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