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S5000电流档0.95

楼主(2010-10-29):
如题,其它都换过是主板毛病。CPU背面的330电容都换过,也加了几个电容。没有效果。哪个师傅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东芝的通病。

网友:
另外,是不是该刷BIOS呢

网友:
中间有跳变吗,不插内存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不插内存也是0.92,CPU的核心电压是1.22,北桥供电1.03

网友:
cpu发烫吗 打内存到北桥  cpu到北桥的值  跑跑代码

网友:
打下波看看啊,有可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CPU有热。回楼上的,波打BIOS哪只脚?怎么看波形

网友:
接电池,也是不开机。我觉得跟论坛里讲的东芝通病不太一样啊。

网友:
找到SPI FLASH芯片。第1脚,2,都是4.2V左右。第1脚的波形就像肪冲方波,奇怪的是没按开关也有波形。第6脚时钟的波形很好看,48M左右的时钟正弦波。第5,2脚是一种很幅度很大的方波。频率好像是几百K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a205  插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和可调电源死机 单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0.9左右 不亮   把cpu后面的NEC电容拆掉 并上六个330的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