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845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10-29):
TM-845GLM主板,各项供电正常,时钟正常,CPU测试座有复位,上真CPU无复位,CPU是好的,一直就对复位电路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们帮忙,该怎么查啊。IT8702F-A换过了。

网友:
难道是南桥坏了吗?在线等待

网友:
上 真CPU 供电呢     供电IC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元件芯片烫手的 造成的拉低复位 打PCI A15看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上真CPU无复位你是怎么查的呢?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有的845主板只支持2.4G以下的CPU.上错了就会无复位

网友:
上真U电压正步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真U供电时钟正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烫手芯片,A15打过了,没有复位,上负载有,郁闷啊,本来对复位不是很了解,跑线路到了实时时钟

网友:
回复 xurenjian7 的帖子[/b诊断卡无复位,PCI A15无电压,不知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正常,B16有1,59电压A15没有电压

网友:
上U后点复位排针量量PCI看看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