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 美能达163复印打印整篇文档都很淡

楼主(2010-10-29):
 前段时间,接到客户一台美能达163复印机,故障现象是复印打印整篇文档都很淡,怀疑是载体不足,买了包原装的加上去,机器好了。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机器又出现同样的毛病了,经询问,客户说是只复印了1000张左右,心想应该不是载体问题,后又换了粉筒也不行,自动调整这些也都做了,ATDC 已经调到最高,怀疑应该不是程序故障,后来我复印一般停下,看到鼓芯上面的墨粉很淡,现在又怀疑是不是鼓芯的问题,还没去试过,请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高手指点小弟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上个样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样子,就是整篇文档都很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鼓主冲电,还有转印偏压!
激光器考虑是否有灰尘!
原因很多!怀疑鼓芯不行,可以试换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粉还是国产粉,如果是国产粉请清理一下显影器跟转印!用的国产粉对鼓的磨损伤害很的,也有可能是鼓的问题。请使用原装耗材!

网友:
163对粉要求不是很高。上精品粉。是没问题的。载体上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