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一键还原出现了重大错误

楼主(2010-10-29):
我的电脑,用PQ重新分区装完系统,重启后,出现:Err5 :Error finding VFLOPPY.sys
Err8:Fake Fioppy drivernot found.
press any key__
装完系统后就停在上面这里,按任意键可以进入桌面,要这样把这个去掉呢??
桌面

网友:
可能没找到硬盘,重新插拔试下,如果在BIOS下能找到,重新分区

网友:
修复MBR就可以了~~~~
dos下 fdisk/mbr

网友:
Fake Fioppy drivernot found
这个应该是软驱的问把,把软件给屏弊了试试

网友:
可以在这里看下。对你有帮助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8238604.html

网友:
这不是什么软驱问题,就是一件还原精灵F11那个版 安装错误造成的 修复引导就可以了,它本身是模式软驱来安装程序的

网友:
总之换个系统就行了,不行再换,最后不行用纯净版嘛

网友:
最近一直遇到f11损坏分区表的问题,真是头痛

网友:
光盘启动,dos 工具后,运行fdisk/mbr,就可以了,或者在pe下运行磁盘医生,修复引导区,就可以了,这个原因是安装一键还原过程中突然中断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