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50

楼主(2010-10-29):
我是新手。测试卡跑50,怎么维修,主板是华硕A8N5X。请各位指教!
华硕

网友:
先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跑50是CPU还没开始工作
先量一下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AMD 跑50

网友A:
先加电检测一下板子上的电压,然后再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啊 实在不行就只有打北桥 或者加焊了

网友:
先把测量板子上电压吧···

网友:
1.北桥坏 2.南桥不良或I/O不良

网友B:
估计是北桥

网友:
北桥重做喽!!!那些单桥的板最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今天来的有点晚啊

网友(2011-01-08):
怎么加焊北桥呢?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就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