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真爱T8170的主板BIOS无法更新?

楼主(2010-10-29):
在主板上找到649M03,软件检测是Foxconn的主板。
在Foxconn的官方找到了该主板,下载下来,却无法刷新,提示BIOS文件不正确。

网友:
1.确定BIOS文件的正确性.
2.WIN下不行是否改用DOS环境下进行写入.
3.危险性较大的台式机与笔记本荐用编程器进行硬写..以求 取成功率.可靠性.即使不对可以方便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