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烙铁粘锡?兼谈拖焊

楼主(2010-10-29):
我的几个烙铁经常不粘锡,怎么让他粘锡呢?

即使清理过了,粘上锡了,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使用半小时)又不粘了,是不是温度太高?还是温度太低?

烙铁短时间(比如5分钟)不用是不是就要关上?

拖焊的时候是不是要求烙铁粘锡?还是烙铁不粘锡?

网友:
一个你的烙铁头不太好,二个每次焊接前,后都要给烙铁头喂锡,松香,长时间温度高有影响
拖焊要粘锡的

网友:
谢谢楼上

看了很多资料,拖焊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拖之前用焊锡把引脚都沾满,然后用烙铁把多余的、连焊的锡拖掉。
另一种是直接拖,拖的时候持续加焊锡。

我发现演示的时候不管用的什么烙铁,都是让锡粘在烙铁上,锡随着烙铁流动。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锡粘在烙铁上,而不是牢固的粘在引脚上不下来。

网友:
看看我这次拖焊的效果,

我的烙铁头

用的焊锡丝

网友:
相机不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网友:
如果已经氧化了,在海绵上轻轻擦几下,如果没有效果,那可以用细沙纸擦几下,直到发亮。

网友:
有两个原因 一是焊锡丝细了 要用粗的 不然一拖焊松香就挥发了 焊锡就没流动性了  二 烙铁头要用尖头或刀头的  烙铁最好要温控的 因温度高了易坏板材

网友:
关键是实践 多练练就能掌握技巧

网友:
告诉楼主,其实修主板我建议你用刀头,烙铁热容量受热面积大点,还有就是烙铁不用时就溶点锡在烙铁头上,用的时候在海绵刮掉,这样可以防止烙铁头的氧化!至于头不沾锡的问题,这个温度要调的适当,保持烙铁头的清洁,再一个就是要多练!

网友:
真是太郁闷了,

又换了个尖头烙铁,还是一样,不粘锡

把焊锡放在头上,就变成了个圆球,滚下来了

网友(点评):
你没有给烙铁镀锡的 刚开始焊接都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好久没用过了,维修工具是维修人员吃饭的东西

网友:
拖焊时焊锡应在引脚与线路板间,你怎么都把焊锡弄到引脚上边了?

网友:
不要空烧,容易氧化,看图片你的几个烙铁头都氧化了。
在温度开始升高时就放在有松香、焊锡的容器里,开始摩擦,等到温度能将焊锡融化的时候,保持温度,快速多个方向摩擦、让烙铁头吃上锡,重复几次。

然后才能开始焊接。

网友:
我也是经常焊一些密的芯片要搞半天,刀头的烙铁头,老是氧化。搞坏好几次芯片了。

网友:
找个坏的桥把烙铁在上面磨磨

网友:
头太差了,起码用个有品牌的才行

网友:
楼主的焊锡丝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
难道桥可以当砂子或高温海面用吗?

网友:
如果焊台温度开到400度以上不沾锡是正常现象,936的烙铁头就是不耐高温。

网友:
用完用前底温度上锡,保持别氧化和时时高温使用,烙铁也就自然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你用那些坏的桥在上面磨,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随时保持烙铁表面呈白色而且没有杂质,还有,如果一段时间不用老铁的表面就会
氧化。

网友:
学习了,我的电铬铁头也经常出现黑黑的,每次用之前都要清好半天

网友:
白色只能坚持几分钟时间,不管用还是不用,过一会就变黑了。

还有说时间长不用,这个时间长到底是多久呢?是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

网友:
晕,时间当然不是很长了,如果你不用烙铁了记得在烙铁头表面加点锡在上面,以防烙铁头表面氧化(氧化:下次用的时候不粘锡,且成黑色)。

网友:
加点焊锡 就OK乐

网友:
我的烙铁头就黑黑的,不过用起来感觉还好。

网友:
焊接技术也是很重要的,熟能生巧,多练习!

网友:
烙铁头主要是得保养,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你还是花点钱买个好点939或936型号才行,你就知道好坏区别!!!

网友:
海绵上面有水``然后在上面清洗啊``

网友:
各位师傅看看我的笔记本主板还有救吗!

网友:
拖焊一直也是我头痛的事情,尤其是笔记本上的的芯片

网友:
用完之后每次都上锡,习惯就好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烙铁头,用的前后都给它上点锡,如果不粘锡了放助焊剂里泡泡。

网友:
用马蹄形烙铁头拖焊也是可以的,不过你的烙铁头氧化的很严重了,中间已经下凹,打磨一下再喂锡,试试吧。

网友:
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呢

网友:
感觉你的罗铁温度太高氧化了
罗铁40W就够了,能恒温的最好
一把好的罗铁拖焊的时候很关键

网友:
加焊锡膏吗  烙铁头要上锡保养得  温度在350左右吗

网友:
我上次焊24脚的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和楼主一样,全部连锡了! 搞不下来,我新手自学的!

网友:
温度太高 烙铁头质量问题都会引起不粘锡,要随时保持头的清洁,及时上锡。

网友:
上点儿助焊糕。更容易拖一些

网友:
上点助焊膏就行了,用后上点锡,注意保养!短时间不用时不用拔掉电源!

网友:
都答得很好

网友:
楼主 你定没有用吸水海绵吧 ?

网友:
拖焊推荐用刀头

网友:
一,烙铁温度高了 。二,焊锡很差
建议换个好点的焊台

网友:
在松香里面搓就好了,还有你的温度太搞,不能到400

网友:
要天天喂锡

网友:
氧化可以在酒精离洗下,烧热后,可以去氧化

网友:
烙铁的温度太高。。。国产垃圾焊台都是这样子,你调 350度,实际已经快到450啦。。

烙铁头不黑才怪。。。

国产焊台的回温能力差,厂家一般都是故意这样搞的。。要不350度焊个小东西,温度都跟不上来,用起来感觉焊锡好硬。。

再一个可能你的烙铁头也不太好。

网友:
路过看看,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还不会太好解决,因为,一般用过了,过一小会还要用,就直接放在一边,然后就容易氧化,没办法啊!

网友:
有道理:如果焊台温度开到400度以上不沾锡是正常现象,936的烙铁头就是不耐高温。

网友:
用好的含油

网友:
关键是第一次使用的烙铁头一定要上锡,不然以后不好用了。

网友:
我发现针脚太密的芯片,还是不要用拖焊。

我焊的这个针脚之间距离只有0.3mm左右,最后还是热风枪搞的

网友:
我开店就买个DI3000或者3001

网友:
有烙铁头复活膏,很不错,何以在淘宝上淘一下

网友:
电烙铁要保养一下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楼主焊工不过关,多连练

网友:
烙铁头最好用刀口的,清理多余的焊锡时铬铁头尽量不要去碰芯片的引脚,而是放到焊锡上面把多余的锡吸走!这个玩意要多练才行!

网友:
我的也是用了1个多月就发黑了

网友:
我的也是才用了1个多月就发黑

网友:
手法是主要的,其次是合理控制烙铁温度,温度过高烙铁头氧化的就快,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用好的烙铁头,如果用日本白光牌烙铁头,包保不会出现楼主所讲那样,

网友:
头不是主要问题,不一定是白光就是好东西,我一支5块钱的合资刀头用了几年,IO芯片我一样可以托,头好不好用,就看会不会保养。头黑了,用一般洗碗的钢丝球上面擦下,擦亮了就上锡,要底温250度到280度,上完锡放着不去,让他开着半小时,以后你就好用了,你们可以试下.可以看下我上传的我托焊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1NTkyOTU2.html

网友(2010-12-07):
我的也是有这种情况只有多清理上锡温度别太高

网友:
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
找一片木板,在上面用力气磨,,然后再上锡磨,最后找一个没用的南桥,在上面拖锡,这样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看到楼主的烙铁头都已经变颜色了,严重氧化了,把温度降低,给烙铁头重新上锡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还是更换吧,平时要注意温度不要开太高,够用就好,高了容易氧化的!

网友:
还是买一个好的烙铁头吧

网友:
看来烙铁头、温度、焊锡一个都不能少,都要用好的

刚买了个廉价的焊台,感觉还是不好

网友:
松香或者焊锡膏要足量,它们是保证焊锡表面张力的保证,另外焊锡也不需要这么多啊,就一点点就行了,焊化了之后得析出去一大部分才行。另外建议用刀头的,最后的连锡可以用铜丝吸出

网友:
楼主不会用呀,第一次用的时候要煮一下,不用的时候要上锡不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