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显示器是屏坏还是??

楼主(2010-10-29):
帮我看下这个显示器是屏坏还是??

网友:
有遇到过这个屏。加焊了后面的芯片 OK了。 偶尔 晃晃 。还有点花。可以使用。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代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你倒着放的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高压板没吧灯管点亮完全造成的半黑半亮

网友:
不能确定屏就是坏了!你应先检查背光灯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有时候还有浏览器的影子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测试就知道了啊,做下确认再考虑维修。

网友:
俺是刚学修电脑的新手,经验不足不知道,也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