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L3040这种管子反向电阻70多K正常否?

楼主(2010-10-29):
修到一个短接风扇转下就停的电源,怀疑SBL3040有问题,拆下用
二极管
档测正常,用电阻档测正向2.3K,反向70多K。 从其它坏的电源找到一个测下也是这个数
不是两个管都有问题了吧?
电源

网友:
努力看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感觉小了点。不过有两个的,你对比着量下隔壁那个。

网友:
又找了个SBL2040来测,正向还是在2.3K左右,反向大些,有100多K,看来这种管子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