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A69V 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29):
客户送来一昂达A69V主板,上次我以为是晶振有问题,修过一次,不过不 是晶振有问题,原来能上800的内存,现在只能上667了,修后客户说,现在不能待机,一待机就重新启动了,我不知道啥原因,朋友说估计BIOS有问题,到官方网站找,只有1.1板本,没有板子上标的2.0版本,很奇怪,软件刷,刷不上,现在一重启,就提示 是cmos check sum error defaults loaded,请高手指教

网友:
咋没 有人理我?

网友:
2.0的比你下载的版本高当然是刷不进去的用 编程器刷。

网友:
那你就刷1。1的先试试看,把BIOS吹下用编程器刷

网友:
官网上没有可以从别的网站上下载啊,版本低是不行的

网友:
到驱动之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