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故障 求助中

楼主(2010-10-29):
RT9202  1脚  5V  7脚   0.65V   是不是1脚电压正常以后7脚电压才正常
是先查1脚的  还是7脚的   换过9202   上下管  电容  还是这样
对这个电路不是十分理解     请知道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7脚电压不正常(太低),可能是过流保护了,也有可能是7脚上相连的元件有故障,先检查与7脚相关的元件。

网友:
查下PDF资料

网友:
自己看PDF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A:
7脚电压有点低
将该脚外接的管子去掉

网友:
板子取走了    没研究成   谢谢大家

网友:
把这个芯片换了就ok了,这个芯片易损

网友:
换了也不一定好7脚电压不对

网友:
搜索RT9202有许多许多贴了

网友:
没错,这个易损。特别是ONDA的板子,给CPU提供VTT1.2V电压的,如果只测到1.0V,那肯定是RT9202坏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有点低
将该脚外接的管子去掉

下次可以试一下。反正9202都换过了,还是那样的肯定不是芯片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