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给信号就亮灭亮灭不停的循环

楼主(2010-10-29):
显示器给信号就亮灭亮灭不停的循环,电源灯没变化,吧VGA线拔掉显示无信号不闪缩。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老师们来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
把故障描述清楚点吧,是不是呼吸效应呀?请检查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起负载。

网友:
发生这种现象的有好几种故障   电源带不起负载     高压不稳定    灯管打火   驱动板问题    这些都会引起所说的现象   改个高压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换个分辨率和刷新率试过呢?
重点检查一下S校正电路

网友:
l老师们是CRT显示器啊,我想不是电源,给信号就忽闪忽亮,不给信号屏幕显示无信号正常,我在想是不是视放电路布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点实测数据没有,怎么回复啊!
看病起码也得有个望、闻、问、切吧?

网友:
看看高压包附近,有虚焊的补焊,有变形的电容,烧黑的管子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