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留步,HP康伯M2000开机没待机。

楼主(2010-10-29):
早上接到一台HP康伯的机子。开机用可调电源点了下没有待机电压。接口有正常,外面的保险是-18.5V的电压。这机子有2个接口,第二个接口接上的时候一会又0.1一会又没有、一闪一灭。现在都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电源

网友A:
没待机电压,2个适配器接口,接板子那个一会跳到0.1一会又跳到0.0,保险上面是负18.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