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的bios密码

楼主(2010-10-29):
AMD的U,HP6515B进BIOS有密码,可以进系统,谁会在XP系统下刷BiOS,会的指教下,谢谢1

网友:
在XP系统下刷BIOS,去官方下个BIOS升级文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了。在运行的时候必须上电池和适配器,充满电,中途不要人为关机

网友:
这样子刷不太安全,你一旦按错一 下键或断电就没招了!机器就黑了,非要编程器刷了!

网友:
是不是种软件是在系统下刷BIOS的?

网友:
可以去hp官网去刷。有自动升级的。

记住,中途不要断电。否则...

网友:
遇到过有BIOS密码能进系统,在系统里刷BIOS后还有密码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