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的流程

楼主(2010-10-29):
接口电路:
鼠标键盘接口电路
(1)测量电源第4针脚到跳线的线路
  (2)测量电源第9针脚到跳线的线路
  (3)测量跳线中间针脚经过保险电感和排阻到鼠标键盘1、5针脚的电路。
  (4)测量鼠标键盘1、5针脚连接的电感、电容、排阻以及到南桥的线路
  (5)测量鼠标键盘1、5针脚通过保险连接到跳线的电路。

网友:
串口:
(1)测量串口插座第2到9针脚到串口管理芯片的电路
(2)测量串口芯片到IO芯片的电路
(3)测量电源插座第10针脚经过二极管到串口管理芯片的线路
(4)测量电源插座第12针脚经过二极管到串口管理芯片的线路。
(5)测量电源插座第4针脚到串口管理芯片的线路。

网友:
并口:
(1)测量并口接口第1到9针脚及14、16、17针脚到排阻330的线路,330排阻连接到南桥,而10--13针脚直接连接到南桥。
(2)测量电源+5V通过二极管和472排阻给并口第15针供电的线路。
(3)测量电源+5V通过二极管和472排阻到370排阻和南桥连线上的线路。
(4)测量并口第18 针脚到25针脚接地的线路。
USB接口电路
(1)测量USB接口第4针脚的接地线路
  (2)测量电源+5V通过保险电感到usb接口第一针脚的线路。
  (3)测量usb第2,3针脚连接到电感的线路,电感又连接到南桥

网友:
CMOS电路
  电池供电回路跑线如下:
   (1)测量cmos跳线第1针脚的接地线路
    (2)测量跳线第3针脚到三极管43的线路
    (3)测量三极管43通过电阻到cmos电池正极的线路
  主板电源供电回路跑线如下:
  (1)测量三极管43到稳压器1117的线路
   (2)测量1117第一针脚通过电阻接地的线路
    (3)测量1117中间针脚通过电容接地的线路
    (4)测量1117与第3针脚与电源第9针的连接。
开机电路:
   开机触发电路:
   (1)测量开机键接地的线路
    (2)测量电源第9针通过电阻连接到开机键另一针脚的线路
    (3)测量开机键连接到74非门的线路,74非门又连接到南桥的线路。
   开机控制电路
  (1)测量电源14针到三极管的线路
   (2)测量三极管1针脚接地的线路
   (3)测量三极管另一针脚连接到电阻的线路,南桥的触发模块也连接到这个电阻,并通过三极管控制第14针脚电压的变化,达到开机的目的。

网友:
CPU供电电路:
  (1)测量电源+5V到电感线圈L1的线路
(2)测量电感到高端门场效应管D极的线路
  (3)测量高端门场效应管S极和低端门场效应管D极的线路。
   (4)测量高端门场效应管S极和电感、滤波电容之间的连线。
   (5)测量高端门场效应管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线路

网友:
不是很明白,以后或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