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CPU 的供电电压刚开机是正常的。但马上就往下掉。每次掉0.2一直到没有电压为止。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机器的型号是联想昭阳e390a

网友:
到底是掉电还是怎么回事啊   你那电压表是怎么跑的嘛  检测卡什么怎么显示的啊  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帮你回答呢

网友:
没说明白呀,是不是你万用表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