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不加电

楼主(2010-10-29):
插上适配器无 3 5 V, 短接开关3 5v出来了,可是别的电压没有出来,显卡没短,其他地方无短路。 拔了COMS电池再插适配器一样无3 5V 这机器应该拔了COMS电池自动加电,可是3 5V不出来,只有短接开关才出来!
显卡

网友:
很多机都是这样的。正常的。

网友:
看来这机开机后才会有3V\5V

网友:
确定这个机是加电才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