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不开机

楼主(2010-10-29):
我的一台自用的N610C不开机了,上稳压待机电流0.023,开机电流08到0.9左右,是哪里的问题呢?不插内存是0.8不跳变,插内存是0.9到1.05左右跳变

网友:
忘了说,检测卡显00,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有可能是CPU坏吗?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小弟是初学笔记本维修的,想先在自己看看能不能搞懂,然后再决定是去基地实训还是远程,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板各项电压输出都正常

网友:
显卡,内存好坏?

网友:
CPU主供电正常,内存也正常,就差显卡没办法换了

网友:
应该过内存了,可以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