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非北桥问题,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29):
机器原来是北桥有问题,加焊后能开机,使用也一切正常。但用一段时间后马上开机就无显电流0.43lpc总线无跳变放上10分钟左右又一切正常。北桥,主时钟晶振,时钟芯片都换过故障一样无变化。各供电都认真用示波器测过开机不开机没有区别。南桥 ,cpu都加焊过。现在想找份图研究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说说看。其实客户同意换板了,可进了三块板都是有问题运费赔了60块。现在如果修起来的话也就好点。呵呵!谢谢大家啦!

网友:
没人有个意见吗?,沉得这么快自己顶一个。呵呵!

网友:
我建议看看CPU VCORE。看掉电之后,CPU的电压有没有掉。

网友(点评):
这话怎么理解?掉电之后CPU电压能不掉?

网友:
路过,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过掉电啊!是正常关机,而且一般还要点一会关机再开机才出问题,如果刚开就关有时也会出,但一般没事。多开几次就不行啦!只要过了cpu就一切正常用一天都没事,热量也还可以。

网友:
来个主板的料号研究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km-vo E25540094V-0这个应该是主板料号啦!那个内存底下的贴纸早没啦!

网友:
你提供的这个不像是料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上只有这一个号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掉电就是你说的电流只有0.43A的情况。电掉下来了嘛,这个时候看掉到什么程度了。CPU电压还在不在。

网友:
你看看这个对不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帮助。我的qq369511909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