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CER AS4930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0-10-29):
ACER AS4930进水机修复:
此机芯片配置:板号JAL90独立显卡板
TPS51427(PU4=ISL6237)    ISL6262(PU10) ISL6228 bq24751
AC82PM45(U31) AF82801IBM(U9)
NV-UKFSG1(VGA.9MG06.001)    ene-KB926QF C0(U13)
ALC888S(U38)    APA2037(U36)
BIOS(U18)    ISL6269(U501)
CPUT6420  2.0/2M/800
此机进水部位在TPS51427(系统供电芯片)附近及其周围,查图纸TPS51427可与ISL6237代换。把周围的水迹擦干净,又仔细看看元件没有烧爆的,又测了一下其他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于是上电,待机电流000,按开关键没有反应。
上电测公共点(PQ5D极)的电压有18.8VTPS514276脚也有18.7V,正常。如图1

又测了一下EN控制脚(14脚和27脚)为0V,如图2

又测了14脚和27脚的对地阻值在170欧左右,应该正常,顺着图纸跑线路,EN脚是由VL给的,而VL是由7脚(LDO)发出的,测第7脚也为0V,又测7脚的对地阻值只有30欧,不正常。把TPS51427取下来,再测7 脚的对地阻值为500多欧,正常了。由于手头没有TPS51427ISL62372个芯片,只好定一个了,2天后ISL6237发回来了,焊上,再测7 脚的对地阻值为300多欧,正常了。上电,待机电流还是000,按开关键没有反应,同时测7脚有5V输出,14脚和27脚也有了3.3V,可再一测PL3PL4没有3V5V,,,莫非ISL6237是坏的,伴随着疑问测查起了ISL6237的周围元件:如图3

首先测2个升压电容PC31PC32,都没有击穿短路;接着测了一下PR372欧也正常,PR402欧正常,再次上电测PR37PR40的两端都为0V,按照图纸测周围元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上电,一边插着电一边看起了板子上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线索,大约有15分钟,把电源拔下,顺手测到了PR40却为30欧了,这是怎么回事?再测测PR37还是2欧。明白了,是PR40性能不良阻值增大了,找一个2欧的换上,加电待机电流001,按开关键电流跳变了,拔电上CPU 和内存,再开机电流有规律的跳动,屏幕上出现了LOGO,哈哈!OK!了。
以下附上此机的图纸和ISL6237PDF,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还请同行们指教,谢谢。

宏基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

网友:
照图索骥 楼主修的不错啊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