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S维修之不开机

楼主(2010-10-29):
    型号及故障描述:
       ASUS F6S机器,客户描述使用中不开机。
    检测:
       先不加电源,只用电池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拆除电池,用直流电源上电,刚上,电源报警响!赶快拔电源,插入万用表到电源接口,短路到0,没办法了,谈妥,拆机。
    维修过程:
       一:看外观,看到显卡上有一个微小的洞,其他地方没有明显腐蚀烧毁的痕迹。
       二:量电压,+19V肯定挂了,接下来显卡CORE也到0了,插一点,这个显卡的短路是能想通,不过能把显卡烧穿确是很少见的。
       三:拆电压,先把能看到的干掉,显卡先拆,拆下来量到显卡电压还是0,接着拆显卡CORE供电,带上IC和MOS管一起,这里加一点,像这类短路到0了,一般来说,要是上管挂了,那IC一般也不能幸免,所以经验讲,最好带着上管,IC一起,要是下管实在找不到,我有时候也就不换了,这时候只能碰运气,不过到现在没遇到回来的。把显卡的电压搞定了,再从+19V开始量,还有+19V短路,接着拆。
       四:继续拆短路,华硕的这个板子没有点位图,只有电路图,不过在主板上通过看19V的电容大致能看出供电节点,按着经验来,先看容易出问题的地方:+3VS5,+5VS5供电,CPUCORE供电,看到CPUCORE供电的时候,看到IC周围有两个标注2的电阻有轻微的击穿痕迹,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对比看看,有一些发白,量,几百K,不要多想,CPUCORE应该挂了,再量上下面的MOS管,都是0,这下确定了,把CPUCORE的IC和MOS管一起干了,先别急着上,量!!OK,+19V好了,这下再上IC和MOS管,还别忘了那两个电阻,看电路图上是2.7,手上没有,咋办?上2.2算了,嘿嘿,原理不太懂,不过应该没问题的,到此,拔短路结束!
       五:裸板检测,再次确认没有短路了,上电,自动加电,我ASUS修的不多,不过也见过不加CMOS电池能自动加电的,请教朋友,确认这个型号也是如此,不过,问题还有,当自动上电到0.20的时候又掉电了,这时候心里犹豫还要不要再搞了,算了,一鼓作气搞定。
       六:分析,这个主板现在上面没有显卡,是PM965,不过,这也不应该只有0.20的电流,琢磨,应该是有电压没起来,量CPUCORE,有了,看其他的电压,电压都OK,好,再想想!对了,PWRGOD没有也会这样掉电嘛!看CPUCORE的第一脚,当电流上来的时候瞬间到0.5,也就是最高0.5,这肯定不对,一般都是3.3V的,还是CPUCORE这边有问题,我再看电路图,发现供电MOS这边的电阻有3个,我记得当时只换了2个,难道????找,看到,还有一个在MOS管旁边的小角落里,难怪了找不到,换之,上电,电流0.5,不掉电,上CPU,能跑了!
    至此,短路这一部分算是告捷了,接下来上显卡,上电,有显,烤机,交货,那是顺当了!

上次编辑的时候心里有点小激动,害的大家看客们看的有些郁闷,在此,先陪个不是了,望大家海涵!

借着这个帖子,有个小小的请求,兄弟们要是有华硕的点位图,能不能分享给大家,华硕的现在发现:点图比电路图更实用!

网友:
你修好了就欧耶,要是没修好呢,就偶买噶了.

ASUS的笔记本确实麻烦,有电路的原理图在板子上基本找不到料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人容易满足,好了当然偶也了,呵呵!
  反过来,修不好,我不会 OMG!我会继续,直到修好,就算再修不好,继续找原因,处理掉这个单,下个单就不会继续犯这种错!

网友:
我是确实原创,能不能麻烦头头们表示一下,嘿嘿!勿要见怪

网友:
前些天也修过一台,这个南桥的PG也是CPU管理第一脚发的。一直都没有复位。后来断开第一脚的电阻就正常了。没有找到芯片换就这么用了。几天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既然是原创就应该写的详细一些 不要把好多的地方都简化了 这样对于看你内容的人会很迷惑 也会有误解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编辑了,要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完善还请不吝赐教,分享给大家就是要看明白才行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过个人觉得电路图比点位图好用些!大短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这级别。。。不敢恭维

送你一句:大凡PG信号输出。都是采用开漏输出模式

必须要上拉!

有时候甄别情况也需要修改上拉电阻的大小!

网友:
倘若是我修到此机。CPU电压有了,而且到了这个电流。立马会量ICS的开启信号是否具备!然后左右开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