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原创内存spd转换工具(可实现thp和spd互转)

楼主(2010-10-29):
买了个编程器回来,只支持bin文件,

但网上下载的很多spd文件都是thp的,,这可怎么办啊。。嘿嘿!
昨天晚上仔细研究了一下thp和spd文件的结构,,写了个小软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高老庄的高,牛魔王的牛

网友:
楼主这么可爱啊!
把后缀名改一改不行吗?

网友(点评):
thp的你直接改下试试,,嘿嘿,搞死了,你刷上去不起作用的!惨了后面多了两个回复,请管理员删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最好能把原理写一下!给新手了解下。

网友:
打不开不能用

网友(点评):
不会吧?可以用呀?是不是被杀毒软件杀了?我是用易语言写的,实在不行就另我QQ吧。:274861816

网友:
打开得时候提示出错了

网友(点评):
你把你选的那个thp文件传上来,我试一下。。

网友:
编程器特点~无论加载什么后缀文件,他都是以16进制方式加载并写入器件!

网友:
楼主的想法几好的,试了一下,出错了。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个通用版本的SPD  TOOL两种格式通杀,楼主找找看吧

网友:
我仔细研究试了一下,需要转换的文件最好复制到硬盘根目录,比如在d:\
文件名不要用空格! 比如,我有个文件 4bit-64M-16Pcs-266.thp
我把他的文件名改成k.thp 复制到D盘根目录下,然后用软件转换,马上就ok了!看来还是我没把目录问题写好,导致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后最的

网友:
thp的直接改不得行的。。

网友:
哎没钱了

网友:
只不过多前5个字节而已,手动删除即可,同时改一下扩展名。

网友:
在WIN7下提示出错,关闭程序错误提示系统代码87.

网友:
这个东西挺好用的

网友:
好像跟系统有冲突啊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等了n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