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我的
笔记本
电脑白屏怎么办
笔记本

网友:
拆开看看数据线是不是掉了 要不就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看看外切正常不?正常的话,那就要考虑显卡问题了。

网友:
也没说什么本本,什么配置?

网友:
查屏线,屏,白屏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重新插拔屏线,检查一下屏上是否有电压

网友:
理论上只要屏上的电影+V有3.3V..一般为灰屏.当然排除数据线损坏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很小....+3V有...如果又是一些显卡门机器..哪显卡 居多..如果没+3V..哪查屏线或者屏本身..以及+V供电电路..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大

网友:
也不是每次都白屏,有的时候白屏,但是我将屏线拔掉重新插下,白屏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估计也就是两三个月吧!又出现这个现状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本本 接外接看看 是不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再判断是显卡或屏的问题

网友A:
呃,我经常修不好,郁闷~

网友:
外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显卡不会有问题,估计是屏线的问题把

网友:
一直白屏屏坏的多,偶尔出现那就不太好试了

网友:
可能屏线坏的可能性比交大,

网友:
平线或屏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不大,测屏上3,3V2-3两脚,白屏是没有的,

网友:
换个数据线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想也是数据线的问题,现在一个笔记本屏线大概得多少钱啊

网友:
把屏排线好好重插一下,再试一试

网友:
换根线试试吧,估计是线老化接口处有缝隙

网友:
先看看屏线有没问题···然后在测一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