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660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9):
联想S660维修实例:接本子说不开机,我接维修电源看待机电流正常,0.2按开机键电流跑0.69-0。71不动死电流,应该是开机无显,而不是不开机。拆机裸板测电源正常开机信号也正常,不接屏电流在0.56跳一下回位后死电流,我估计是CMOS保护,拔电池短接断开再试电流上去了接上屏试机正常,我现在想问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CMOS保护,而且这个机器现在除键盘外什么都正常,我外接了个USB键盘正常,进COMS里面也没见有关键盘的选项,难道键盘坏了?我没有这种键盘试所以不知道是不是CMOS里面数据引起的,现发帖分享下成果!需高手解答下疑问!!!谢谢!!!联想的机器BIOS容易坏说不定会有通病。
发了个新键盘接上OK!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还没有听说过CMOS保护这个说法啊 ?

网友:
哈哈!台式机碰到过吧!是常见故障!!!

网友:
有学到啊。。高手哦

网友:
术语应该是非法操作引起的COMS故障,只要拔掉COMS电池,再短接一下插座端口的接头。也就是放电!台式机见的多些,笔记本的有碰到过,ACER的也容易保护,碰过开机的时候插拔电池或光驱后黑屏重起也一样,清一下COMS后就正常!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叫的,我们一般称为COMS保护。

网友:
跟键盘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