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到LOGO死机竟是一个电容在作怪

楼主(2010-10-29):
IBM T41LOGO死机竟是一个电容在作怪
IBM  T41接机时故障为有时到LOGO死机,有是刚过LOGO也死机,有时到BIOS界面死机,凭经验看这肯定是桥和显卡的故障了,拆机取出主板,一看板子灰i挺多,于是就拿刷子扫,可扫着扫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扫掉一个电容,心想这下可坏了,问题闹大了,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但马上又又有点高兴,这死机会不会和这个电容虚焊有关。拿过板子仔细看,果然看到如图所示的这个位置缺了一个,将电容重新焊回去,再上电,故障解决了,进系统了。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他的标号是C217,这个电容的位置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电容了,我也不多说了。如图:

图纸点位图相信大家都有,我也不上传了。

网友(点评):
大家都说是运气,我看不是,是楼主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打扫干净,这对他来说就是好习惯带给他的,我觉得做维修,习惯是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电容损坏裂了或掉件焊头错位,碰到其它元件或点位上了……引起不正常的当机情况

网友:
楼主误打误撞道是检了一个大便宜的啊

网友:
修机也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
不过还好是要自己仔细。

网友:
呦,这是给楼主送钱呢,我怎么碰不到这好事。

网友:
病症所在,估计不是电容,可能是灰尘多引起的漏电死机,此电容只是16V的滤波,不会引起死机.既然问题解决了,也就无所谓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运气挺好  不过 T41 的显卡爱脱焊的多  ,现在好了你要多测测 们也许你拆装时候主板动了 所以就好了  要是显卡脱焊就用不了几天

网友:
楼主真是运气啊,不过也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回复 悦邦 的帖子如果电容虚焊到是有可能不定时死机的。因为会打火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楼主的认真加幸运

网友:
  多试试 也许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刷机器的时候,不经意给机器上某些地方静电放掉了,所以最好还是再多测测,用用!

网友:
上课老师都教过的嘛!先要仔细观察!不是一句客套话哦

网友:
呵呵 楼主这是天上掉了钱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打火

网友:
插件电容空焊会导致死机,贴片的还没发现,可能真的是楼上说的虚焊打火吧

网友:
按理说少一个这样的滤波电容是没所谓的,可能是接触不好引起漏电造成的

网友:
捡了一个大漏。

网友:
打扫卫生牛人

网友:
运气不错,如果只是滤波电容的估计不焊也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元件接确面有一定空间时会产生拉弧,电焊相信你见过吧!就是那种意思。特别是在电压高电流大的地方差生。这种打火会使电压瞬间非常不稳定

网友:
这是提醒大家修板要注意细节

网友:
也许真是走运吧,不然的话真要做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也应该是,不过我没有用原来的电容,而是换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我也是怀疑不是这的问题,但我业希望就是这的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这段时间经常碰到电容问题,不过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我估计不是电容引起的,我以前也有过拆机拆好的

网友:
见过。这还没修过。

网友:
修机最怕就是某个小元件的问题,特别是电容的不良引起的故障,不知从何下手。有时量也量不出来。

网友:
搞维修心细真的很必要,不然楼主要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今天运气不错,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时候好啊  怎么你一扫就扫掉了~~~

网友:
楼主达到用刷子和脑子修主板的境界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