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秒了个C61不跑码的板子

楼主(2010-10-29):
今天又秒了个C61不跑码的板子

什么牌子没注意看。。

早上,一客户提一电脑来,说是电源线插线,现在不开了机了,试机,,无不电,换电源。。不跑码。。经测试,主板坏,拆出主板。。

按月饼哥哥的指示,先测下有没无明显短路。 打pciA14阻值。200多,没短,测cmos眺冒.2.9Vok.  CPU主供电的场管,也测了一通,没发现明显短路。
哈,测到U主供电最后面的电容,哈哈,,万用表滴滴叫个不停。。。仔细一看,有两个电容下面鼓了。。靠,不是上面鼓。哈哈。。换吧。。
还有桥供电,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没测。。主要是这是DDR2的,脚位还记不到,没时间翻笔记。。嘿嘿,马上换了那电容,,跑到C1,上内存,靠还是C1,郁闷,狂擦内存。。一路跑到26,亮了!!

网友:
      哥们, 怎么不跑码你先查短路。   不知道你思路哪来的.

网友:
、。。。。。。。哥们先目测
就算电容下面爆也应该能看出来吧

网友:
初哥秒板,很有成就感。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建议你把文字写通顺点。

网友:
应该是固态电容吧  不然上面不会没爆开啊

网友:
你比较幸运

网友:
楼主,到底是有没有cpu 核心?你换的电容?不跑码换cpu滤波电容会好?

网友(点评):
没有核心电压呀,我万用表都测了,电容短起了。。。肯定没核心电压的,直接换了,然后测就没短起了,

网友:
  呵呵  主板是昂达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上,一客户提一电脑来,说是电源线插线,现在不开了机了,试机,,无不电,换电源。。不跑码。。经测试,主板坏,拆出主板)
无不电,换电源不跑码是什么意思?是12v那边的电容还是核心这边的电容?
电容短路了不掉电吗?你触发前没测一下12v和核心的对地阻值然后12v和核心有没有短路?

网友:
饼哥门生很多啊!名师出高徒

网友:
先目测,再测量

网友:
是差的固态电容吧,怎么那么容易坏,学习了

网友:
能到 秒  总是很崇拜的
主要是顶饼哥

网友:
哥们这个秒杀绝了

网友:
电容下面鼓还真没见过,看来以后不要只看上面了,还要多瞅瞅下面才是啊  呵呵呵

网友:
对呀,一丝不苟是能修好很多板子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大家深思。。。。

网友:
学习经验了,可惜,唉,哥们的经验是不容易复制的,唐骏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不说可以,出的书哪能卖掉呀